华硕B85 PRO GAMING 供电修理

楼主(2024-05-19):
华硕B85的板子,PWM芯片为ASP1252,开机后会不定时掉电,测量第四相供电管输出波形异常:

修好之前没拍照,图画改改:毛刺尖锐,不平坦。

测量过程中,发现第四相供电管发烫,并烧毁,更换管子PWM芯片及推动芯片NCP81166,故障依旧,最后查出是PR129的在路电阻由10K变为16.7K,反复对比了其他相该电阻确认并更换,波形恢复正常,电路终于稳定不掉电:

网友:
电阻问题,,比较难查

网友:
谢谢分享维修经验,值得学习和收藏。

网友:
路上看看 学习一下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!非常详细,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上传维修经验,路过,学习了。

网友:
这种不用示波器找不到故障的吧

网友:
这种问题没有示波器只能是拆盲盒,有示波器才能维修

网友A:
这个电阻是不是Boot相连的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电阻是不是Boot相连的,

不是,boot电阻是在NCP81166上

网友:
没有示波器修不好啊

网友:
电阻问题,不好找啊啊

网友B:
贴主怎么查到这个电阻的?思路

网友:
这是带技术活不赚钱,街口清清灰,加加散热膏,换换小电池没有技术含量的特赚钱。

网友:
耐心细致 一步到位

网友C:
谢谢分享,不知道是不是通病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谢谢分享,不知道是不是通病

不是通病,这个故障第一次见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贴主怎么查到这个电阻的?思路

换了PWM 驱动芯片,还是一样的波形,就只能外围查起

网友:
楼主好技术  是我就喊换板子

网友:
高手,设备也很厉害!

网友:
每次看到你们修好这样的主板,我都有自己也想修一下的冲动

网友:
10K变16k  我去 这查的太细了

网友:
牛尾巴左右甩

网友:
电感前端不是波形的吗怎么是电压的呢

网友:
进来学习一下

网友:
用示波器对比检查确实是一个好方法,谢谢分享

网友:
查资料看见这贴,进来学习一下,不定时掉电是真的难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