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x201i暗屏维系思路与过程

楼主(2024-05-19):
客户转来一台联想的x201i的老电脑,版号是MP-3 MB08270-2。问题是暗屏,背光不亮。
一开始客户只是说坏了,所以先是插可调电源检查了能否正常开机,在触发开机按键后,电流正常跳变到1A以上,能听见风扇转。因为屏幕虽然不亮,但有轻微的变化,于是猜测是屏幕问题。 在开机状态下用小手电筒对屏幕照。发现是有显示的,确定是背光问题。
然后找图纸点位图,找到屏线的19V供电脚和3V背光控制脚,也就是下图1中的1号位置的19V背光供电和2号的3V背光控制,这两个电压都有,没问题。

于是开始排查屏线两端,屏线也是通的,然后检查背光线,背光线也有19V电压,在把背光卸下来,看到线断了,终于找到头了,ε=(´ο`*)))唉。把线接好后,再次通电测试,发现还是不亮。于是重新从电路图排查。经过一翻艰苦卓绝的查找资料的过程,终于发现原来我少测了一路电路,就是上图中的3号32脚的位置,这也是控制背光的3.3V供电,与2号脚不同的事,这个脚是控制背光开关,2号脚是控制背光亮度。测量之后果然是没有3V供电。

图2中我标出的地方,这个32脚的3V电是从南桥那边直连过来的,南桥是不可能动滴,毕竟还有其它方法,我先刷了一个Blos,还是不行。然后就从图一中的VCC3P那条线路,加上了那个R4的电阻,把3V电连过来。

就是图中的电阻,最后再通电测试,背光亮了,测试几遍后一切正常,装机拿钱(虽然没多少)~~以上维修思路供大家参考

网友:
图片发不出去,就放这里啦

网友:
暗屏是该机的通病,站内有不少相关帖子,为了方便大家查阅,简单的整理了点资料

IBM  X200 X201i  爱坏屏线 大家都懂得哦,实际上是 最边上的  LCD Lid
线断,不必要换屏线!!在主板上CN1 的 55脚49脚 直连上 就可以了 ,
也可以在屏线上连线,当然了怎么简单怎么干!
X201I暗屏 或者进系统暗屏直接短接主板上的R9即可

网友:
技术不错!感谢分享!学习了。

网友:
技术很牛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