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A-J931P 图纸

楼主(2024-05-19):
各位老板需要自取用的上的帮忙加点分

网友A:
楼主,此原理图对应的是什么品牌,什么型号的电脑主板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此原理图对应的是什么品牌,什么型号的电脑主板?

你是不是做维修的?还是来灌水的,型号 品牌重要还是板号重要?如果你是新会员可以理解,但你都是金牌维客了,看你的回复都是没什么实质意义的回复!请注意,过多回复没有任何意义的贴子,也是灌水行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