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8=LE=开头芯片通用RT6256B RT6258B代用

楼主(2024-05-19):
L8开头可以代用LE开头芯片通用RT6256B RT6258B代用

网友A:
应该是不可以代换的,一个是3v 一个是5v

网友:
应该有的板子上可以代,有的不行

网友:
就像显卡上的1V  1.8V电压的芯片一样

网友:
虽然脚位一样但是功率不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不可以代换的,一个是3v 一个是5v

图纸   2个 芯片  1个 3V   1个 5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