哥哥们,这个测得上管G极,不知道设置的对不对,这是正常的波形吗

楼主(2024-05-19):
在自学,测得上管G极的波形,是这个吗

网友:
放大起来看看

网友:
应该是对的,上管导通时间短,下管导通时间长,电压也对

网友A:
上管波形是这样的,你的示波器还蛮不错呀!羡慕

网友:
看起来是对的,上管的导通时间是比较短的。主要参数看下占空比和频率。

网友:
波形应该是对的

网友B:
我的示波器一年也只能用上几次,基本上万用表就够了

网友:
我也打算买一个示波器

网友:
测电感前端比较方便,G极测的少,新手更不好掌握。维修中用到示波器非常少,直接换芯片就是。

网友:
上管波形是这样的

网友C:
上管波形正常,电压稳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管波形是这样的,你的示波器还蛮不错呀!羡慕

谢谢,其实我也在学习维修途中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上管波形正常,电压稳定。

嗯嗯,谢谢捏

网友:
g极测到有没有就可以了,主要是测电感前端,和后端的电容

网友:
这波形对   最好   双路测试   一般一个上 一个下

网友:
可以报迅维笔记本远程 有详细讲解笔记本知识

网友:
这个是心电图 要懂这个图形才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的示波器一年也只能用上几次,基本上万用表就够了

买了3年,用过不超过5回,

网友:
好学的人不少

网友:
肯定不正常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