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 h81-d3 rev:2.1上电掉电不跑码

楼主(2024-05-19):
各位大虾,初来乍到请多指教
如题故障现象,h81主板已没多大价值,闲来无事练练手还有不错的,测量各关键点电压均正常,内存电压1.5V正常,pcie 上时钟 复位电压也出来了,cpu1.7V出来了,bios也刷了,就是死活不跑码,上电几秒后掉电重启,只剩南桥难测量(此机论坛只有位置图,没有点位图)也没bga台,请问如何判断南桥好坏,总得有个论理依据吧,不能怀疑南桥就判南桥死刑吧,求助各位了

网友:
师傅,内存咋了??

网友A:
原 机带内存插另一台上也正常

网友B:
看一下12V检测的那里电压正常不偏低也会这样

网友C:
猜测你这板子的南桥可能没问题,检查下内存有无复位(看168脚有没有1.5V)。如果内存已有复位,再怀疑IO的问题,最后再怀疑南桥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原 机带内存插另一台上也正常

内存的工作条件和总线等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一下12V检测的那里电压正常不偏低也会这样

谢谢,这里已测正常 2.0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猜测你这板子的南桥可能没问题,检查下内存有无复位(看168脚有没有1.5V)。如果内存已有复位,再怀疑IO的 ...

谢谢,内存168脚已有1.5V复位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一下12V检测的那里电压正常不偏低也会这样

谢谢,IO有三脚 检测点电压在2.0V正常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猜测你这板子的南桥可能没问题,检查下内存有无复位(看168脚有没有1.5V)。如果内存已有复位,再怀疑IO的 ...

IO(it8620E)各脚基本上都已排查过了,未见异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内存的工作条件和总线等

师傅,内存工作条件不满足,是不是等同于不过内存?还是不过内存另有条件?不过内存不是蜂鸣器会响嘛,本故障机不叫蜂鸣器

网友E:
有点奇怪的故障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有点奇怪的故障

:):):):):):):):):):):):)

网友:
现测得bios的1脚没波形输出,说明板子还没到读取bios前就掉电了

网友A:
还有请教各位大虾,跑码是什么开始的,是不是在读取bios正常后才开始的??(诊断卡上有数码管显示)

网友F:
估计需要示波器了,双通道测量,slp_s3 和各大电压对比,比S3先掉电的是有问题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估计需要示波器了,双通道测量,slp_s3 和各大电压对比,比S3先掉电的是有问题的

谢谢支招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还有请教各位大虾,跑码是什么开始的,是不是在读取bios正常后才开始的??(诊断卡上有数码管显示)

是的,跑码就是在读BIOS成功后

网友C:
修好了吗?读BIOS前,还需要有CPURST,查查这个信号有没有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的,跑码就是在读BIOS成功后

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修好了吗?读BIOS前,还需要有CPURST,查查这个信号有没有?

CPURST也已经产生。
还没修好,还在继续学习中,请各位高手支招

补充内容 (2024-5-27 20:05):
cpurst有0.3-0.4的电压产生

网友:
已刷N次了

网友E:
是不是版本不对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是不是版本不对

为了折腾,为了学习,我特意又花了65元买了一块版本号一样的能正常使用的板子,互刷也一样。

有空了还在折腾

网友E:
检查各路供电电容吧,可能是容量不足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检查各路供电电容吧,可能是容量不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