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高清大图]
显存测试软件,怎么看是哪一个显存坏了

楼主(2024-05-19):
测试如下图,显卡型号是gtx1070,在线等,有没有大神给个指明一下

网友:
这个是实图

网友:
我看另一个帖子里说的都是反的,

网友:
害我换错了

网友:
人家没教错 是你看错了  A卡是A0 A1   N卡是A1 A0

网友A:
你看的帖子里面是A卡,你修的是N卡,顺序是不一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看的帖子里面是A卡,你修的是N卡,顺序是不一样的

我帖子里是n卡啊,没错啊,gtx1070呢

网友B:
换了好几个显存.还是一样的报错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了好几个显存.还是一样的报错啊

会不会换显存 导致显卡核心虚焊

网友:
加焊核心试试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换了好几个显存.还是一样的报错啊

3楼正解,干完不行重植核心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3楼正解,干完不行重植核心试试

这是重置的核心了,之前是不定时蓝屏,看我另一个帖子有写,我加焊后直接43了.我又拆下来做到别的板子上了,好像还是代码43,我估计这个通道是坏了的

网友:
都在评论区了,A卡N卡都有图有真相

网友:
感谢大伙的回复,已经修好了,大家记住,UEfi测试的独显有小报错数值是正常的

网友D:
最后什么坏,核心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最后什么坏,核心吗?

重做了核心,

网友:
C1有问题  不是显存就是核心  点位图找下然后找到那根线路 划一下看看有没有对地阻值  有阻值较高是核心  较低是有短路  没有是两边都断线了 差不多就赌一下  先把显存换了  不行就屏蔽该路吧要么就是换核心

网友:
GTX970可以屏蔽显存通道吗

网友E:
能否分享一下软件
qliuan
b站好多啊论坛也有好多的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能否分享一下软件
b站好多啊论坛也有好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