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更换的CPU和显卡之类大件容易损坏问题

楼主(2024-05-20):
    很长时间以来,板载的CPU和贵显卡我一般都没有换,因为价格高没保障。这两年有那种保上机的测试芯片,想着包上机就换过几片,目前有一片1060,用一个多月有个显存通道的一根数据线阻抗低损坏,导致花屏。最近又有一颗I7用了一个月,一个内存通道的一根数据线也出现阻抗低,导致不能开机。感觉有点过于巧合了,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?

网友A:
换BGA还是要注意手艺,另外非新的IC真的也难说是不是已经有暗伤了。上机能用多久真的看运气。尤其如果你还是在一家买的话。最好看看有没有剪板的芯片,自己拆自己装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换BGA还是要注意手艺,另外非新的IC真的也难说是不是已经有暗伤了。上机能用多久真的看运气。尤其如果你还 ...

出事这两个芯片都是在“本本芯片张”那家买的,因为我最早看见包上机就是他们家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出事这两个芯片都是在“本本芯片张”那家买的,因为我最早看见包上机就是他们家。

       换家买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出事这两个芯片都是在“本本芯片张”那家买的,因为我最早看见包上机就是他们家。

本本芯片好多都是拆机翻新当新的卖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本本芯片好多都是拆机翻新当新的卖、

但是我买的就是测试的

网友:
没遇到相同情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