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win10系统经常蓝屏,如何解决。如图

楼主(2024-05-20):
求大神解答~~

网友A:
说说你是什么操作之后出现的这种情况

简单的话修复个引导可能就好了,还有就是做个系统,还有就是换个硬件,这都是有可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说说你是什么操作之后出现的这种情况

简单的话修复个引导可能就好了,还有就是做个系统,还有就是换个硬 ...

开机出现的,已经建议客户重装了。谢谢。

网友:
系统在进入或操作使用过程中蓝屏,跟硬件状态不稳定有关系,比如内存、硬盘等,我还遇到过用户使用的TYPE_C接口的扩展板(扩展有线网口、USB口)插入使用一段时间会蓝屏的情况。

网友B:
我手头也有台10代笔记本会偶尔蓝屏,已经排除系统问题,不知道是那个硬件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手头也有台10代笔记本会偶尔蓝屏,已经排除系统问题,不知道是那个硬件问题

还是win 7好用啊,10跟11各种问题,烦银!

网友:
这个要更换硬件

网友:
内存或者硬盘吗?

网友:
再加个铁是不是按错了驱动

网友:
我的超极本装wun7不行,蓝屏。装win10可以稳定运行!奇怪!

网友:
硬盘坏了吧

网友:
换个纯净版,不行,进pe测试硬盘,

网友:
换系统试试

网友:
先软件后硬件,先排除系统问题,提示的时系统服务出错了,排除过系统后再排除硬盘、内存、CPU这些都可能蓝屏

网友:
换内存吧,内存故障容易蓝屏

网友:
WIN10的蓝屏代码不如WIN7那么直观,从这个蓝屏真看不出是哪个硬件 有问题。只能用排除法,杀毒  重装系统,检测内存  检测硬盘   有集显就用集显测试。都弄完还不行就是主板了。

网友:
换win11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