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暗夜精灵15-CX0069TX能进系统要掉电,掉电不能正常开机

楼主(2024-05-20):
板号LA-F842P,能正常开机,用一会儿就掉电了,再开也是掉电,放一会儿能开,但是CMOS信息清零了,一直这样,找不到原因,请大家指点思路。

网友:
个人觉得可能是RTC电路的问题,拆机发现PCH_RTCRST#只有2.3V,感觉有点不正常,把电容换了电压正常了,装机再试

网友A:
能开一段时间应该不是电容,估计桥有问题了

网友:
不知道是什么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能开一段时间应该不是电容,估计桥有问题了

最主要是后面能开CMOS就清空了,目前换后没出现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