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索泰GTX750tipcbio

楼主(2024-05-20):
求索泰GTX750ti pc bios
各个供电正常。开始微微发热,独显不亮,直接从集显亮了。没有示波器,怀疑bios。同型号的没有,用了其他型号也不行,还是直接走集显亮了。
索泰gtx750ti 雷霆版tsl pa和gtx750ti  pc这两个卡型号不一样,卡是一样的,所以这两个型号都行。谢谢。

网友:
主板优先是pcie的独立显卡,只要设置没有修改优先核显。
显卡正常工作,读取到独显核心,就不会跳过去独显,而是卡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