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FX506 班号DABKXBMBAD0 REV D 掉电

楼主(2024-05-20):
华硕FX506 班号DABKXBMBAD0 REV D 掉电 进步了系统 也就几十秒

网友:
应该不是温度问题

网友:
风扇也转 几十秒就掉电

网友:
太含糊了,电流,屏亮不

网友A:
是进系统一会儿掉还是进系统就掉,掉到待机还是某个电流,能不能再次触发。进PE会不会掉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进系统一会儿掉还是进系统就掉,掉到待机还是某个电流,能不能再次触发。进PE会不会掉?

不确定时间 进系统最多1分钟就掉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