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为手机维修]
Mate30 5G卡座对地阻值全部OK!依然不读卡什么故障?

楼主(2024-05-20):
【故障机型】(Mate30 5G 8+256),二修,打错螺丝修过不照相
【故障现象】卡一不读卡
【故障分析】卡2可以正常使用,有基带,重点排查SIM1工作条件

1.测量SIM卡一触点对地阻值,全部正常
2.围绕SIM卡1工作条件排查,由于对地阻值全部正常,重点放在供电上,因为时钟数据信号通往基带CPU,假如损坏我们将无法修复,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看看SIM卡供电有没有出
3.由于测量不太方便,直接搬出原理图分析一波,SIM卡1供电SIM0_VCC来自NFC芯片,然而这台机器NFC正常使用,不要着急,先整一支有害健康!多动脑再动手,是修机器的好习惯。仔细看图VOUT11_USIM0_1V8/2V95才是供电的源头
4.这时候就要围绕螺丝柱下手了,看看有没有可能问题依然出在这里,由于没有点位图,打开一点通找到NFC的A4脚
5.再通过一点通找到走线图上的网络,好巧不巧的刚好在螺丝柱旁边
6.我惹你了吗?飞而线之
7.晒图,支付宝到账。。。

网友:
厉害!我一般刮几层就迷糊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