隔离保护不过的一种情况

楼主(2024-05-20):
当隔离保护不过的时候,去掉管子的电容就过了,这种情况是什么原理呢!如图C8800,C8801两个电容给去掉以后就好了。华硕的505gt。

网友:
图不全,看不到G接到了哪里。这个是N管,G大于S4.5V才导通的

网友(2024-06-23):
会不会电容有可能漏电或短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