红米G pro不充电(板号BM7888)

楼主(2024-05-20):
进水不充电,单独电池开机正常,单独插电源也开机正常,同时都插上开机后只显示电池供电,充电管被击穿,每次更换充电管都会击穿,这个充电管一端连接电池另一端连接公共点,充电ic和电池都换过没用,哪位师傅能指点一下?

网友:
检查mos管G级阻值是否正常,不正常的话,换充电芯片。

网友:
检测一下PQ2和PQ2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