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雷神911 Air 用电池可以认到独立显卡,用电源不行

楼主(2024-05-20):
雷神911 Air 用电池可以认到独立显卡,用电源时显卡无供电显卡芯片为MP2886A,各引脚电压如下:1脚TAlert  刚开始为1.8V后变为0V
12脚 VDD33 3.3V
22脚 +Vin_NVVDD  1.26V
23脚 VDD18  1.79V
36脚 EN 1.8V
34脚 SDA 3.3V
35脚 SCL  3.3V

ACDET 2.6V ACOK为3.3V,1脚这个电压正常吗

36脚EN不知1.8V是不是偏低,但用电池时也是这个电压,有电压输出,MP2886A有程序,买了刷好程序的,还是用电源无电压,后用电池试发现在电池中有电压输出,可以认到显卡,查了下MP2886A条件,除了EN外未发现异常,难道买的芯片有问题,若芯片有问题为什么电池又正常,不知怎么查了,请大家支招。谢谢!

网友A:
你有查MPS供电芯片的22脚VINSEN是不是有1.25左右,先把分压往小的缩10倍换了再说

网友(点评):
22脚 1.26V,分压的电阻大的是15K,小的是1K,没问题

网友B:
22脚 1.26V,分压的电阻大的是15K,小的是1K,没问题,另外电源适配器也换了一个功率大的,一样的现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有查MPS供电芯片的22脚VINSEN是不是有1.25左右,先把分压往小的缩10倍换了再说

把分压往小的缩10倍换了再说,是什么意思?

网友:
电池下打下显卡供电电感波形,看下有没哪个异常,跟充电芯片没关吧,个人还是偏向显卡供电芯片这个方向

网友C:
前几天修的一台V星就是,进不了系统,最后测得vcore 一路pwm电压没有波形,发现有一个0欧电阻变大了

网友(点评):
感谢,提供好的思路,已修好了

网友:
我觉得有可能是检测问题VINSEN

网友(点评):
这个检测电压1.26V是正常的

网友:
查22脚分压电阻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
22脚 1.26V,分压的电阻大的是15K,小的是1K,没问题,另外电源适配器也换了一个功率大的,一样的现象

按图纸的阻值换了再说

网友(点评):
这个主板无图无点位,电阻没问题,分压均是正常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前几天修的一台V星就是,进不了系统,最后测得vcore 一路pwm电压没有波形,发现有一个0欧电阻变大了

怎么个进不了系统法??具体什么表现呢?

网友(2024-07-30):
楼主,你的搞定了吗?我这里有台暗夜精灵dag3dcmbcc0 问题跟你一样,用电池可以显示,插上适配器屏就黑了,按键盘上的大小写灯是正常的。MP2886A芯片36脚EN用适配器只有1.2V不显示,单独用电池是1.8V就能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