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nm-c371 开启集显的BIOS

楼主(2024-05-20):
收到客户一片笔记本主板,板号如图

主要故障,开机大小灯能亮,屏线和HDMI 都不能显示。接上一个装好的系统的硬盘,并且把这个系统的远程连接提前打开。估计差不多进系统了,用另一台电脑远程连上这台电脑,就可以看到这台电脑显卡没能工作,

显卡代码43 ,没有开启集显。
直接拆了显卡,发现显卡焊盘掉点了,补点,补了30 多个点。不信的自己数

黑胶显卡基本要做全套,显卡和显存都要重植,发现有个显存底部也有掉点。

开机点亮后,把集显打开

测试,没装电池,电脑性能会降低。

受信任的平台模块2.0 有感叹号,是这个BIOS 的问题,我重刷一个就好了。
附上开启集显的BIOS ,但愿对大家有用,改ME 大家自己去改,我不会。

网友A:
请教一下楼主 开机都不显示了 怎么远程看的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请教一下楼主 开机都不显示了 怎么远程看的?

远程连接,我前面的贴子有介绍,大家都觉得这个没什么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远程连接,我前面的贴子有介绍,大家都觉得这个没什么用。

看了一下 没找到哪个有介绍的!~

网友(2024-07-06):
不行,我断开了独显,刷了你这个BIOS,不能正常显示

网友(2024-08-20):
开机不显示 大小能切换 不是  我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