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2060wd显示器电源

楼主(2024-05-20):
这个板子怎么维修?现在是不通电的状态!指示灯不亮,前级电容300V正常,开关管2  3脚正常没有击穿,次级怎么测量,小白不懂

网友A:
       什么管子的2 3脚?,请给出个管子类型或型号。
        建议测一下2 3两端电压(直流),若没有,则可能源极(或发射极)限流电阻开路了。
关于如何测次级电压: 万用表200V交流档一端接地,另一端测高频变压器二次侧(次级或副绕组的引脚脚),或用直流档测与次级引脚连接的整流二极管的阴极,若有电压,证明开关管大概率处于工作状态。

网友:
补充: 开关电源上有220V的危险电压,务必做好安全措,谨慎操作,严防触电事故!

网友:
找到个相同修理案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   什么管子的2 3脚?,请给出个管子类型或型号。
        建议测一下2 3两端电压(直流),若没有,则可能源极(或发射极)限流电阻开路了。
关于如何测次级电压: 万用表200V交流档一端接地,另一端测高频变压器二次侧(次级或副绕组的引脚脚),或用直流档测与次级引脚连接的整流二极管的阴极,若有电压,证明开关管大概率处于工作状态。

好,我试试

网友B:
量下  大的那几个大的二极管  容易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量下  大的那几个大的二极管  容易坏

好。我检查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