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C340升级E3 1220 V2处理器,点不亮

楼主(2024-05-21):
联想C340升级E3 1220 V2处理器,点不亮。原处理器为G1620t,均为22纳米处理器,应该装上没问题。但是装上后开机黑屏无显示。安装回原来的CPU,结果也无法开机,只好将原来加的内存条去掉才能开机,求助什么原因。

网友A:
装回去 无法开机  有可能是CPU 槽弯针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装回去 无法开机  有可能是CPU 槽弯针了

已经开了。就是本来能带动两个内存条。装了新CPU无法开机,再换回原来的cpu还是无法开机,去掉一个内存条开机了。

网友:
这提升大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