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笔记本进系统自动重启

楼主(2024-05-21):
     收到客户一台ASUS笔记本电脑,进系统4分钟左右就自动重启。有遇到这种问题解决过类似问题的老师傅,请帮忙指点解决一下。

网友:
先软件后硬件呀,你做了什么

网友:
这个问题太广了

网友:
看下是不是散热出问题了

网友:
可能有脱焊的情况

网友:
非常感谢各位的指点帮助,我知道怎么回事了!

网友:
先用PE测试一下,或者换自己的硬盘测试一下,看看是不是系统问题,然后再排除硬件问题

网友:
大概率是散热吧,下载个散热的软件监控看看

网友:
一项一项的排除

网友:
转个pe测试一下看看什么问题

网友(2024-07-08):
先一个个排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