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灵越5370主板上电开机灯亮,按开关没反应。

楼主(2024-05-21):
灵越5370主板上电开机灯亮,按开关没反应。板号:armani13
低压处理器7代i3,
打各大电感二极体值 除了PL8700短路,其它的都正常。
点位图中找到结点pjp8701,断开结点,上电1v有了,这个+1vsb是通往cpu的,
这个CPU是和桥一体的。是不是就可以判断CPU挂了??
还有修的价值吗??

网友:
这个机器U出问题的多,一些怪问题往往和他有关

网友:
客户说自己换屏线,电池排线没拔下来就换的屏线,然后开机就自动上电了,再下来就这样了。。。
换个u还不如换板子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