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M2263XTV+东芝颗粒开卡问题

楼主(2024-05-21):
建兴CL1 3D128 Q11
主控SM2263XTV
颗粒东芝TN58LJT0T24BADE 128G*1
开机显示SMART错误,如果不关闭主板检测就进不了系统,所以想开卡清除SMART故障。
问题:插入固态后,硬盘可以正常看到,但开卡软件就是找不到硬盘,试了非常多版本都这样,尝试短接R和G也没有效果。
求解决方法,感谢!!!

网友:
这个不用3000吗

网友A:
大佬能说清楚一点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佬能说清楚一点吗?

别理他,那软件快够你买1000个固态了

网友:
不用pc3000,楼主换个转接卡,jms583转接卡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