夸一下迅维的CPU植锡台,重来没用过这么好用的

楼主(2024-05-21):
实话实说,重来没这种体验,以前植CPU没俩小时弄不完。新买的迅维的10代低压CPU植锡台,只用了5分钟,一次成功。对位精准,钢网直接加热不变形,镊子都不用压。NB ,绝对不是替他们打广告。早点开发啊,买了几种了,这个太值了

网友:
奔跑着歌颂

网友:
我一直也是用鑫智造的置锡套装,还好, 建议以后多推广,在淘宝上几乎找不到, 都是别家的

网友A:
早期,815,810,945年代的随便有个网就可以,实在没网,一个一个摆都可以。从现在倒退几年没网不好弄了,钢网直接加热变形,钢网拿下来加热吧,锡球总跑,一般的钢网对位还不准。我技术不到位,每次植球都弄几个小时。这回真的5分钟,不吹不擂。兴奋之情无以言表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早期,815,810,945年代的随便有个网就可以,实在没网,一个一个摆都可以。从现在倒退几年没网不好弄了, ...

黑马的也可以,阿毛的也行。几块钱的不要买,一分钱一分货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黑马的也可以,阿毛的也行。几块钱的不要买,一分钱一分货

阿毛的用过,不能直接加热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阿毛的用过,不能直接加热

阿毛的可以直接加热啊

网友D:
迅维的确实好用,开始我用啊毛的,加热会变形,迅维的就不变形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迅维的确实好用,开始我用啊毛的,加热会变形,迅维的就不变形

是的变形,我一般都把网拿下来加热,难免会碰歪,还有就是得用流动性低得焊膏,粘性高的,要不锡球会移位,粘连

网友:
         买个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阿毛的可以直接加热啊

啊毛不行 老

网友:
准备换了,听你这样一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