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8B75-V主板反复重启

楼主(2024-05-22):
故障现象是可以触发,不掉电,然后反复重启,电源风扇和CPU风扇转一下停一下,如此重复。有时候又可以开机,没有规律,搜索迅维网帖子,说是通病,说是ME1.05V供电不正常,或者要刷BOSS,或者IO电压检测电阻问题,试过都无效。测试板子内存供电1.5,CPU核心VCCPE1.2V, VCCIO1.05, 桥供电1.05,还有1.8V VSR,0.94V VCCSA  ME供电的1.05V在重启过程都有。VRMPWGD也有3.3V,PWROK也有电压,都是随着重启波动的。没办法,把绿线接地,强制电源上电,上述电压除了PWROK的3.3V和ME1.05为0V,其他的电压都是正常。查因特尔主板开机时序,PWROK没有电压是肯定不正常的,检查IO芯片82脚上拉电阻,OR42,阻值1K是正常的,这个电压是被IO芯片82脚拉低的。之前仔细检查过IO芯片103-109脚外接的电压检测电阻,确定都是正常,难道是芯片坏了?联想到板子有时候可以正常点亮,芯片坏的可能性不大,发现一个现象,该板子把BOSS芯片(左边指示灯)或者右边ME(晶振旁边)任意一个取下,板子都不在反正重启,并且所有电压都正常,包括总复位电压PLTRST3.3V都有。到此维修没有一点思路了,只能暂时停止了,板子放了一天,今天又开机试了一下,发现重启的时间没有昨天那么快了,并且内存检测的指示灯在闪,测试了一下内存电压为1.67V,并且随着指示灯亮灭在波动,测试了一下指示灯旁边MEMOK开关上的电压,在1.2-3.3V之间波动,正常应该是3.3V的,问题终于查出来,要么是微动开关漏电,要么电路板漏电,拆下开关,MEMOK电压3.3V恢复正常,检查拆下的开关,用数字表测试不漏电,用机械表10K档测试就是短路状态了,换了一个,开机板子直接进入BOSS界面了,按下开关,机子又恢复到反复重启的状态了。自此板子终于修理完毕,这块板子前前后后花了我几天时间,让老师傅们见笑了!因为是老主板了,我就不发图片了,免得浪费论坛资源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