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各位大佬,联想LJ2200L这种横纹是什么情况?

楼主(2024-05-22):
原装硒鼓坏了,换过通用硒鼓,打印纯黑有这种横纹,是哪的问题?

文档不仔细看还凑合

网友:
更换硒鼓吧

网友:
原装的坏了,换过新的通用款!

网友:
先换个硒鼓试试。或者把这个硒鼓芯安在原装鼓架上试试。

网友:
粉盒跟鼓都有关系,兄弟联想的拉黑板非原装的都会有这种问题

网友:
重新检查了一下原装硒鼓,原来是电晕丝断了,换好测试了一下,效果比通用硒鼓稍微好一点,但还是有横纹,不知道联想这种老机子是不是就这效果...打字还行,打图.....就这样吧,感谢各位!

网友(2024-06-29):
        激光器棱角擦伤会出现这种情况,当然粉盒也在排除的范围!

网友:
硒鼓粉盒之间的齿轮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