疯狂矿工rx570

楼主(2024-05-22):
华硕的574,不认卡,按时序测到没有1.8v ,没有0.9v和核心电压。显存1.5v有。疯了疯了
,直接换了1.8芯片后所有供电出来了,
然后上机还是不认卡,拆出来再量发现1.8v又没了,但是0.9和核心0.8还有。我草

网友:
不要回帖,不要回帖,也不要问我怎么修好的了
我爱自问自答,大家都是靠这个吃饭,不愿分享我理解。我已经修好了。
顺便再说一个m星的x370偶尔死机,偶尔不开机的案例。我也是修得头大,搞了好几天,测各电压都正常
死机后再开就有时能亮,有时不亮不过cpu了,不过cpu时测量无vcore.芯片条件正常的,更换了芯片故障依旧。但是换一个200ge上去又一切正常。这个电阻测量好几次也是没发现什么问题,多测了几次就只有问题才出来

网友:
矿卡劳累过度暗病太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