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无图纸修红米游戏本,翻车了

楼主(2024-05-22):
接客户一台红米笔记本电脑,无图纸。板号如图

这是板子来的时候的状态

那个纸下面是一个拆机桥。
然后就开始维修,直接拆了桥,把准备的拆机桥换上。

换上桥后,开机电流到1.2 左右就掉电了。唉,又要白干了。

现在来简单说下,这个主板我的维修过程
因为桥是贴上去的,所以没有直接上电。拆了桥后,通电,3.3v 、5v 是有的。这个电源接口和DELL 、hp类似,中间针原理不详。接上电源,电流0.01,按下开关电流0.03. 3.3V 的一个二极电压会会出来,

为了测试桥的电压是不是正常,我改了一些开启,具体怎么改的,我就不会介绍了,万一烧了,又是我背锅。

1.8的芯片k6=8b,经查询为RT6228A。

参考电路图

1.8pg做为MP2941的开启。MP2941 为VCCIN_AUX_PCH的供电芯片。

注意MP2941 的电压反馈在芯片(比如这个是桥下面)底部,所以这个电压就是强制开启,不装桥也是会保护了(现在有很多PWM电路都不能空载,尽量不要空载,有些会烧电路的,没把握的可以先装那种有问题的芯片)。
下面是就是这个板子的电压名称

这个板子不装BIOS ,按下开关也有有0.12 左右的电流。修了差不多一天,翻车了,心情比较郁闷。东西写的流水帐,大家凑合看吧。

网友:
过瘾……。      小伙子

网友:
白忙半天没收益诶

网友:
维修难啊,忙半天没收益诶

网友:
没有图纸能维修到这个地步太不容易了,我也是一个红米本不出3.3V,没图纸,顾客还着急,没修好就让顾客拿走了

网友(2024-08-02):
各位大神我想问问,VCCIN_AUX一般是多大阻值?

网友:
维修呀,有时候就是白忙半天没收益诶

网友:
0.12还是南桥那边的问题 我有一个好的主板 你看是不是掉件啥的 可以私我

网友:
充电电感在不插电池的情况下有3.3好像不对

网友:
无图纸维修等于猫蒙眼瞎抓老鼠

网友:
加油!继续努力

网友:
你们现在给同行修一些5年以内的本 只修电路 收费一般多少

网友(2025-05-04):
白忙半天了

网友:
进来学习一下  顶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