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新Air14主板,没有图纸,师

楼主(2024-05-22):
小新Air 14   主板,没有图纸

师傅们帮忙看看这个什么芯片!!!谢谢各位

网友A:
应该是电压转换芯片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应该是电压转换芯片,

谢谢师傅!!!

网友:
这是我修他的时候买的,应该是第二个或者第四个,忘记了,但是这个有通病,供电芯片不用买了,直接改电路,论坛应该有帖子

网友:
我也是这个主板,请问待机3v电压没有是什么原因,使能引脚没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