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5490请高手帮忙

楼主(2024-05-22):
dell 5490 待机1.8v不正常、插电3v、5v,1.05都正常、按开关电源灯闪一下、按一下闪一下、电流无变化、1.8是由apl5934转换出出来的、测的芯片3,4脚电压为2.8v,换5934还是2.8v、奇诡的把5934拔掉,3,4脚也有2.8v的电压、这咋解释?高手帮看看!

网友A:
2脚fb 反馈 电阻看下上拉  下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2脚fb 反馈 电阻看下上拉  下拉

电阻量了正常

网友:
看看开启信号

网友:
OCP或者OVP保护了。后面有东西坏掉了,上电瞬间把这个芯片干保护了。搞不好就是CPU歇菜了。

网友:
5934出来1D8V,转换成1D8V_S5,我把它线掐断,1d8v正常了,1D8V_S5还是2.8,我把1D8V_S5后级能取的,都取掉了,2还是2.8,就有一处1D8V_S5转换成1D8V_VCCPRIM是直接线,我没掐断。其他都弄了,

网友:
应该是串电了

网友B:
搂住修好了没 分享一下经验 遇到类似问题 没有修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搂住修好了没 分享一下经验 遇到类似问题 没有修好

没修好,放一边了,好像是与其他电压串了,板层可能有问题

网友C:
反馈电路 FB 查了没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反馈电路 FB 查了没

查啦,没问题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