战神Z7-CU5NS不开机

楼主(2024-05-22):
今天接到一台战神Z7-CU5NS不开机的本,拆出主板,插上电源,测得开关有3.3V,待机有3.3V无5V,无桥供电1.05,无1.8V,按开关键电源有跳变,从待机0.026跳到0,开关一松又跳到0.026A,5V的电感量得电压到0.8V又到0了,EC是IT5570E 128,按开关时 EC 110 脚 PWR_SW#  有跳变,PWR_BTN# 33脚也有跳变,SUSB#_PCH 99脚没有变化,一直为0V稳如老狗不动,RTC RST  R644 R645两边都有3,3V,32.768K晶体用示波器打了,有波形,换了南桥SRJAU,现在无从下手了,请高手指导~~~~

网友A:
这个机器应该是出发后才YOU 5v吧

网友:
用示波器打一下5V,二级出来几个

网友:
先把二级5V修出来,,

网友:
这个机子我也遇到了 朋友 EC33脚是不是只能拉低到3.3-2.7左右  故障和你一样 条件都对 就是待机0.26 按开关0.55 桥也换了 头大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机器应该是出发后才YOU 5v吧

对的 5V后出的

网友:
https://appapi.chinafix.com/mag/circle/v1/forum/threadWapPage?tid=1363690&themecolor=f30c5c&circle_id=127&p_u=1348436看看这个也是新发的,看看是不是一样

网友:
你要不把待机的条件先都量一下 rsmred
和待机sus电压 看下电路图有没有带时序图

网友(2024-08-14):
你这个不触发就有这么大电流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