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R7000、R9000P遇到很多做完CPU后上面内存槽不能用求助

楼主(2024-05-22):
问题如标题,不是个案,做了很多都是相同情况,CPU主板都没掉点,主板用吸锡带拖平也这样,不用吸锡带,只用烙铁刮平也这样,相信大佬们也有遇到的,求教都是怎么解决的,不胜感激

网友A:
重置过很多,没遇到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重置过很多,没遇到过

我也重置了很多,遇到了一半

网友:
没做好吧。

网友B:
已解决,有需要的朋友见我新贴

网友:
锡珠大小也有关系

网友C: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363102-1-1.html,参考这个帖子,说是短路引起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已解决,有需要的朋友见我新贴

也没有新帖子呀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也没有新帖子呀,

有的 你点我头像进去就能看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363102-1-1.html,参考这个帖子,说是短路引起的

这个就是我的新贴

网友:
不用怀疑就是没焊接好,,,

网友E:
也遇到纸上一条8g  告诉客户在搞主板有可能废了 客户不愿意担风险  就这样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也遇到纸上一条8g  告诉客户在搞主板有可能废了 客户不愿意担风险  就这样了

再叫回来给他加钱整

网友(2024-06-30):
我也遇到重植后一个内存糟不能用 换个新的U才好。。估计U被干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