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白求助华硕Z170-P主板无显示,没有CPUPWRGD

楼主(2024-05-23):
找到家里一张Z170-P,之前记得是好的,这次突然就点不亮了,症状是通电风扇一直转但是无显示。简单测了一下,可以检测到O_PWROK信号,但是CPUPWRGD就没有了,PCIE也没有时钟电压,VCORE也没有。奇怪的是拿掉BIOS芯片之后,风扇转一会就停,然后自动重新启动如此往复循环。这个过程中可以测到PCIE时钟电压,CPUPWRGD,VCORE也会正常产生。也是无显示。
怀疑是BIOS线路问题,有大佬知道这种大概是什么问题吗?可以再检测哪里吗?

网友A:
既然没pg信号就查pg信号的来源啊

网友B:
换一个CPU看看什么情况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一个CPU看看什么情况

试了两个CPU,问题都是这样。这两个U确定是好的,在其他主板上测试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既然没pg信号就查pg信号的来源啊

我查了一下Z170启动时序是在O_PWROK之后会有CPUWRGD,感觉像是桥坏了,但是拿掉BIOS又有了,感觉好奇怪。

网友:
修板不是这样修的,你差时序也是两进一出啊,SYSPWROK和PWROK这个PG进到桥之后,桥才能发出CPUPWROK,别忘了还有一个VCCST_PWROK给CPU,这几个都正常么

网友:
先刷个bios,有得想的时间,早好咯

网友C:
不是应该先刷一下么

网友:
很大概率桥与BIOS通讯不正常,把BIOS芯片取下来打阻值

网友:
不太懂,学习下。。

网友:
bios刷过了没?

网友:
刷了几次,还是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是应该先刷一下么

刷了几次bios了,bios芯片确定完好

网友D:
谢谢版主,  给我们这些新手学习的内容,  ;希望多多发一些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谢谢版主,  给我们这些新手学习的内容,  ;希望多多发一些

我也是求学

网友:
改装1117 2.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