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修DAG3D不开机

楼主(2024-05-23):
该机器由同事首先接手,3V短路,EC 南桥短路
更换南桥EC后待机电流0.012,按开关到0.08掉
同事描述故障为不上电

初步判断可能是南桥待机不足,未发出SLP_S3,未开启后级供电

测量PWRBTN 惠普中名DNBSWON# 正常,排除EC部分问题
排查SR40B HM370的每一项待机条件
测RTC RTCRST  SRTCRST 正常
测32.768 正常
测RSMRST# 按开关后3.3
测+VCCDSW3P3 按开关后有
DSW_PWROK 按开关后有
+VCCPRIM_3P3 按开关后有
+VCCPRIM_1P0520  按开关后有
BATLOW# 按开关后有
十大待机条件都有,南桥换过,难搞了
示波器测SLP_S3,发现有输出!!判断失误了,不是南桥没工作,是南桥工作后后续电路没有工作

把时基拉长,发现足足有600ms的SLP_S3输出,然后才掉

测量1.2内存供电  正常输出
测VCCIO 无供电
测量其EN,无,测阻值发现EN短路

1V烧机,电流。0.15,热成像发现U1030短路
更换

上电正常,接屏已经亮机

不上电的故障维修中,PWRBTN   SLP_S3这两个信号是一定不要漏的,

PWRBTN无下拉代表EC工作不正常,PWRBTN有下拉就可以忽略EC部分,继续往后查南桥了

SLP_S3无代表南桥待机不全或损坏,SLP_S3有输出代表南桥部分pass,继续往后排查后级电路

维修完成

网友:
非常详细,谢谢分享,

网友:
楼主分析到位,技术流派 666

网友:
分析的比较详细,学习了,先EC后桥,PWRBTN SLP_S3#关键信号

网友:
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真好。

网友:
不上电的故障维修中,PWRBTN   SLP_S3这两个信号是一定不要漏的,

PWRBTN无下拉代表EC工作不正常,PWRBTN有下拉就可以忽略EC部分,继续往后查南桥了

SLP_S3无代表南桥待机不全或损坏,SLP_S3有输出代表南桥部分pass,继续往后排查后级电路

网友A:
SLP_S3?   是不是写错啦?应该是SLP_S4吧?

网友:
大佬,热成像仪是什么型号的?能不能给个连接看一看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SLP_S3?   是不是写错啦?应该是SLP_S4吧?

没有错,一般主要测量S3

网友(2024-09-14):
感谢分享,电压时序挺详细的!

网友:
以后开不了机的,首先拿出热成像一扫就能解决很多问题

网友(2025-12-28):
大哥能修好就是厉害

网友:
这波经验不错,理论很扎实,动手能力也很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