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机可以启动,显示器显示无信号

楼主(2024-05-23):
小白求助:主机可以启动,风扇都会动,就是显示器显示无信号。检查了显卡、内存和硬盘都正常

网友:
您好,欢迎加入迅维网,有你更精彩
请遵守论坛管理规则哦!

网友:
替换法试试

网友:
主机通电不代表机器已经启动,看看键盘灯亮了吗?或者有么有检测卡看看跑码了没有?灯不亮或者不跑码就检测主板,灯亮了或者跑码成功不显示再查显卡或者显示器

网友:
拔掉显卡内存,如果报警,主板是跑起来了的。如果没报警,则主板没跑

网友:
主板-内存-显卡-线材,顺序排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