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700 NM-A541大短路后无法启动

楼主(2024-05-23):
修复VCCGFXCORE,mos附近电容短路后(mos20V的滤波电容对地短路),VCCGFXCORE没有电压,独显供电0.89,CPU供电1.05,3.3V,5V各个电源都有,屏幕不显示,外接屏幕也不显示,屏幕供电有3.3,和20V都存在,上电后电流能长到1A多后降到0,过一会自动重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688874-1-1.html,看看对你有没有帮助

我也看到这个了,想看看还有什么可能的原因,最后不行再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