拯救者R7000P R9000P 重植锐龙CPU后上端内存槽不能用终极方案分享

楼主(2024-05-23):
遇到不是一次了,问了同行也有遇到过,一般都没问题,一旦遇到却怎么也整不好,一直以为是有点没接触上,连续重植了五遍,问题依旧。昼思夜想,终于突破

把CPU点位图打印出来,标注了所有与第一个内存槽相通的点,写了内存槽对应所有有阻值的角位,二百多个角挨着测量一遍,发现问题

与内存槽2对比,内存槽1的204.207.208三个角阻值为0短路不正常,再拆CPU,测量主板通路跟CPU本体是否短路

通路无穷大不短,本体阻值正常不短,分析点位

此处点跟地挨得太近了,结合手机骁龙888隔离地方法,直接把地隔离,CPU打绿油

植锡装机,一遍过

原本以为是虚焊,没想到是连锡短路,希望能帮到相同情况的兄弟,喷子只看别说话。

     连续研究了六七个小时,终于把它的病理研究透彻了,兄弟们走过路过帮忙点一下评分,评分不会扣自己的分,不胜感激!

 会员831747100鑫豆2026-2-2 16:27
 会员228173100鑫豆2026-1-28 16:56
 会员925150100鑫豆2026-1-24 10:45
 会员327615100鑫豆2026-1-23 13:06
 会员234532100鑫豆2026-1-20 20:18

网友:
必须顶起,让人受益良多,感谢无私分享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,下次遇到多注意....

网友A:
您需要一个内存阻值卡

网友B:
买个带灯阻值卡,一目了然

网友C:
其实你用小一号的球就好了,相信我

不用那么麻烦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。

网友D:
本质还是板子变形了

网友E:
楼主非常有用,我也遇到过,把所有的地都隔离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其实你用小一号的球就好了,相信我不用那么麻烦

用0.35吗?

网友:
我遇到好几台 都是靠近 U 那个内存槽不能用  重植好了  也很好奇为什么, 楼主有心了

网友:
之前遇过桥连锡短路,搞到怀疑人生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买个带灯阻值卡,一目了然

我买了,不管用,又退了,你知道为啥嘛

因为短路灯也是亮的,看上去无差别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其实你用小一号的球就好了,相信我不用那么麻烦

嗯应该是的  不过再小就是0.4 怕后面很快虚焊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楼主非常有用,我也遇到过,把所有的地都隔离吗?

不用全部隔离,你看下我上面打印的那张纸,那个内存槽对应的CPU点位我已手绘圈出,就把这些点位挨着的地隔离即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您需要一个内存阻值卡

嗯对,买了个带灯的阻值卡,让它好坑,又退了,准备买个不带灯的

网友F:
只能说是自己技术不到家,自己人为弄出来的奇葩问题,自己折腾自己

网友:
强哥,这自己绘制CPU图,让我想起我刚毕业进工厂做维修时,自己一个个量做CPU对地阻值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B:
买个带灯阻值卡,一目了然

那个卡只显示断路的,他这种信号短路看不出来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那个卡只显示断路的,他这种信号短路看不出来吧

正解

网友H:
引用 网友F:
只能说是自己技术不到家,自己人为弄出来的奇葩问题,自己折腾自己

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本质还是板子变形了

嗯应该是   反复做结果一样,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,维修还是要静得下心来

网友F:
引用 网友H:
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

并没有说你什么,说的的确是事实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并没有说你什么,说的的确是事实

我天天做BGA.只有拯救者会偶尔出现这个情况,也不是每次都能遇到,很多人遇到说明它有它的固定缺陷,我发出来让大家遇到的借鉴,而不是让你在这显摆,帖子里说了喷子别说话,你怎么还说话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经验,还没碰到过。

网友I:
主板变形了,很明显是BGA的问题,换台好的吧,好的设备能让你少走很多弯路,不要不舍得花钱,一两万很快就回本了

网友J:
引用 网友I:
主板变形了,很明显是BGA的问题,换台好的吧,好的设备能让你少走很多弯路,不要不舍得花钱,一两万很快就 ...

请部一两W推荐的BGA是哪种,本人也觉得5860   5830都差不多啊

网友K:
原来天津还有挺爱折腾的人啊

网友L:
up有心了,谢谢,宝贵经验呀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J:
请部一两W推荐的BGA是哪种,本人也觉得5860   5830都差不多啊

感觉5860还不错了,维修厮用的也这款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up有心了,谢谢,宝贵经验呀。

不客气

网友H:
引用 网友K:
原来天津还有挺爱折腾的人啊

在下就是天津折腾小分队队员

网友M:
最后。还是没打好导致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在下就是天津折腾小分队队员

来,TJTYKJ1 同津南

网友:
颇具研究精神

网友:
楼主的研究精神,令人钦佩!

网友:
的确我也遇到过两台,重值了两边故障依旧就让客户插单条了, 今晚搞了一台我用0.4的球没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感觉5860还不错了,维修厮用的也这款

维修斯是个锤子。啥也不是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最后。还是没打好导致

嗯是,主要问题就是研究哪里没打好,哪块区域没打好,是虚焊还是短路

网友:
我重来没遇到过 都是一把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您需要一个内存阻值卡

哈哈哈,已买,之前买了带灯的,发现有弊无利,误导我,退了之后就没再买,这回只能去数引脚了

网友:
今天刚好碰到一台   两根8G直接给换了个单根16G给客户用了  不动CPU

网友:
我确实遇到好几次了  我服了  折腾2次又好了反正  原来是这样子

网友:
直接换单根条不得了,这样太折腾

网友(2024-06-30):
感谢楼主分享出来,原来这样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