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未解决]
联想thinkpad e15 gen 2主板充电灯不亮

楼主(2024-05-23):
联想thinkpad e15 gen 2主板充电灯不亮,问题QB6G极电压不够,换MOS可以解决,但是不长久,还是会坏

网友:
是的,ThinkPad 这一款都这样,换完过一段时间还是脱焊,有的维修者直接就把这块电路跳过去了,不用这两个MOS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