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威刚SP580 240G RTS5732DLQ开卡程序

楼主(2024-05-23):
求威刚SP580 240G RTS5732DLQ开卡程序

网友:
量产部落:主控是RTS5732DL.

网友A:
先查看闪存颗粒然后用对应的版本开卡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先查看闪存颗粒然后用对应的版本开卡

是接移动硬盘接口连电脑,用FlashMaster.exe查看吗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查看闪存颗粒然后用对应的版本开卡

Realtek flash id

网友:
把id发上来也可以 我给你对应的开卡工具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是接移动硬盘接口连电脑,用FlashMaster.exe查看吗,

用任意版本的5732开卡工具都能看闪存颗粒ID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任意版本的5732开卡工具都能看闪存颗粒ID

“用任意版本的5732开卡工具都能看闪存颗粒ID”我现在遇到问题了,短接JP2,电脑里只发现了1M未初始化,肯定不对把,然后任意的5732都没识别到,,请问你有其他的练习方式可以练希吗, 维信可以吗,我加你,

网友A:
短接后用这个看颗粒id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短接后用这个看颗粒id

请问,短接哪2个点啊,可以告诉下我吗,我短接了JP2,电脑显示1M未初始化

网友:
显示1M就可以了

网友(2024-07-01):
ID:2CC41832A200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先查看闪存颗粒然后用对应的版本开卡

请问 ID:2CC41832A200 这个对应的RTS5732DLQ量产工具有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请问 ID:2CC41832A200 这个对应的RTS5732DLQ量产工具有吗

你试试这个看

RTS5732DLQ_B27A_V8X01c79_SSDMP_1_79(20190827).rar

应该是这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