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TPN-C141,板号LA-H462P 1.0不开机求助~~

楼主(2024-05-23):
前几天接到一个HP TPN-C141,板号LA-H462P 1.0的机子,按开机键,电源指示灯能亮,但是电没有电流起来,拿出主板测得有待机3.3V 5V 南桥供电的1.05V,但上电后就是指示灯亮,无电流,刷了BIOS,换了南桥,南桥SR40B拆下来后量得待机有1.05V,不装南桥一样的按开关键电源指示灯亮,现在不知如何下手下,请高手指导下

网友:
修好了吗?我好像遇到过一次 记不清了

网友:
是用的HP专用头子吗?

网友:
我也碰到了一查的问是,原来是5V 电感短路,用烧鸡大法,电感后面小电容短路,,

网友:
我也有一个,3,5V有  别的电压都没有,到底是什么问题,没思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