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七彩虹gtx1650super

楼主(2024-05-23):
求七彩虹gtx1650super点位图

网友:
测量阻值,大佬们指点下还有9吗

网友A:
虽然我不是很懂,但是应该说明是阻值(Ω)还是二极体值(v)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虽然我不是很懂,但是应该说明是阻值(Ω)还是二极体值(v)

大哥阻值那有v的,阻值都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