火花机主板PS2键盘不能用!

楼主(2024-05-23):
从浙江温州发来一片火花机板,ACROSSER/欣扬 AR-B1479 V1.2 工控半长卡,PS2键盘不能用,其它均正常,测PS口DATE和CLOCK电压均正常,但示波器显示无信号,且与IO芯片连接无断线,怀疑W83977的IO口有问题,下单购新芯来更换,仍然不行!
从另一片好的ACROSSER/欣扬 AR-B1479 V1.2 工控半长卡对比,发现除了5V主电源内阻偏低(527)外,其它完全正常,正常开机显示!上电开机5V也正常,就是PS2口不能用!至此走入胡同!难到是CPU??
现搞下5V主电源内阻偏低吧!正常那板是(6250),那我用万用表先查每一片与5V直接的IC,吹一片,测一下,没反应就焊回去再吹另一片,如此反复,最后发现,将两片PI74FCT153TW拆掉后内阻恢复到(6470)了,马上网购,装上后,PS2口居然自动好了!奇不奇怪,意不意外!!
按理,这跟PS口没半毛钱关系哟!

网友:
它拉到了程序顺序让PS的中断无法执行吧

网友:
有可能是PS的中断没有执行没打断了,这两个芯片一直发中断请求

网友:
阻值底  是有短路吗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