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现代]
嘉润源JRYP35B-ESVCWB(400MA) XY-W58CDT9-AV7显示器驱动板程序

楼主(2024-05-23):
嘉润源JRYP35B-ESVCWB(400MA) XY-W58CDT9-AV7显示器驱动板程序

5键8线通用程序开机现代LOGO 75HZ程序 显示器程序
17-27寸 付板形图片

网友(2024-07-20):
为什么我用这块驱动板驱动的液晶屏会花屏啊

网友A:
为什么我用这块驱动板驱动10.6英寸的屏幕会花屏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我用这块驱动板驱动10.6英寸的屏幕会花屏啊

程序不对吧

网友:
谢谢分享维修质料

网友:
找到问题了,屏线没有卷绕起来,导致信号干扰严重花屏。

网友:
楼主牛鼻6666   好几个尺寸的屏都有分类 叼啊 我这杂牌屏刷上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