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H61m-E不触发案例。

楼主(2024-05-24):
IO 的3.3V有拉低动作,但5V无动作。5V到绿线是通的。【之前24P绿线相连的电容短路,一插电就转,但点不亮。去掉了电容】
网购了一个IO换上去也不行。求IO的工作条件。。。

网友:
按不触发维修,查IO和桥的待机条件,论坛里有教程

网友:
这是我测的待机电压,复位有3.3V,但桥无返回PWROK, SLP S3,S4#都是0V。  难道桥坏?

网友:
822排阻检查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