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B75加nvme模块BIOS ,型号:b75m-GL。

楼主(2024-05-26):
最近,又想装个便宜点的主机,于是就买了这个华擎b75m-GL主板,配i5的3470的CPU,由于CPU集成了一个显卡,主板正好闲置一个PCI-e接口,于是就想用它来装转接卡上m.2固态,需要在BIOS里添加nvme微码,上华擎网站,找到了该型号主板最新版的BIOS,2018年的,原来主板的BIOS是2010年的,我就在2018版BIOS里添加了微码,用上了M2硬盘,为了方便以后有需要的朋友直接用,我就上传到论坛里,顺便把在Windows系统刷BIOS的软件AFU和原版BIOS、添加微码的BIOS,以及我添加的微码也上传,还有刷微码的工具mmtools。顺便说一下,我添加的是压缩版微码。

原BIOS

nvme-asrock-b75m-GL.rom

添加nvme微码的BIOS

MMTool.exe

加微码工具软件mmtools

NvmExpressDxe_Small_Compressed.ffs

NVME压缩版微码

AFUWIN64 5.05.04.zip

BIOS刷写工具window

网友A:
不写过程,没有激情。没有效果图,无图无真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写过程,没有激情。没有效果图,无图无真象

主要是过程论坛和网上都有,我也是按网上的步骤弄的,我在这里就不赘述了,这里主要是上传改好的BIOS给以后需要的朋友直接用,不过效果图还是可以秀一下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写过程,没有激情。没有效果图,无图无真象

但是有个疑问,就是M2固态硬盘的测速分数与速度,和主流主板比分数较低,我看512G和1T的分数都2000多,3000多分,比我128G和256G的两块盘都高,还有用软件测试的读写速度也高也是2000,3000M每秒打底,难道是盘越大读取速度越快,还是b75的带宽低和硬盘的PCIE的版本低的原因,有用过的朋友,能说说不,有没有用B75上M2固态128G的测试分数高于2000,软件读写速度也高于2000的情况?

网友:
速度偏低,看一下CrystalDiskInfo的检查结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