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 厂]
全网首发 ThinkPad X13 YOGA GEN2 工厂BIOS 秒亮

楼主(2024-05-24):
全网首发 ThinkPad X13 YOGA GEN2 LLX-1 203015-1 工厂BIOS 秒亮我就是不理解,你们这帮大哥发个文件 阅读权限设置那么高干啥?

X13 YOGA GEN2 LLX-1 203015-1淘宝工厂

网友:
BIOS容量都干到32M了

网友A(2024-07-04):
已测试此BIOS不认传感器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已测试此BIOS不认传感器

不认传感器是啥意思,不认传感器是啥什么故障现象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认传感器是啥意思,不认传感器是啥什么故障现象

加速传感器,温度传感器,重力感应

网友C:
这个芯片用什么编程器写入哦  没有这个芯片型号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芯片用什么编程器写入哦  没有这个芯片型号呢

我一直用的是RT809H

网友(2025-01-03):
这款有两个BIOS  这是CPU那边的还是背面的

网友(点评):
有没有可能 一主一副

网友(2025-04-16):
引用 网友B:
不认传感器是啥意思,不认传感器是啥什么故障现象

触控屏 重力切换

网友(2025-08-22):
大佬 有没有背面EC的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