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700-15ISK,NM-A541解决短路后开机无显示,无法进入系统

楼主(2024-05-24):
测试各电源正常,无法开机进入系统,hdmi也无显示,求指点

网友A:
最初短路是哪里? 目前电流到多少,有没有跳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最初短路是哪里? 目前电流到多少,有没有跳变

最初在集显供电的那个对20V电源的mos那里的滤波电容,电流能到1.5A,有跳变

网友:
什么地方短路的

网友:
这个地方短路

网友:
这个地方短路不受影响

网友:
遇事不决刷BIOS

网友B:
内存复位有了吗?声卡有没有复位?

网友C:
开机无显示?还是开机有显示,无法进入系统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开机无显示?还是开机有显示,无法进入系统?

起不来,屏幕都不亮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内存复位有了吗?声卡有没有复位?

这两个都没查,各大电源倒是都有了,有两个信号没问题,从ec发出来的pchok,和sysok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这两个都没查,各大电源倒是都有了,有两个信号没问题,从ec发出来的pchok,和sysok

供电出的差不多了  应该到软启动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供电出的差不多了  应该到软启动了

不知道查哪了,主要不确定开机vccgfx有没有,现在开机没有,屏幕背光也不亮,键盘开机会亮一下,风扇转一下

网友(2024-07-22):
引用 网友D:
不知道查哪了,主要不确定开机vccgfx有没有,现在开机没有,屏幕背光也不亮,键盘开机会亮一下,风扇转一下

电流卡在多少

网友:
一直能跳到1.54,然后掉到0.03,过一会会重新启动,然后再掉下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