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7000p 2021h 换南桥掉了两个电阻

楼主(2024-05-24):
Y7000p 2021h 换南桥掉了两个电阻,板号NM-D711,哪位同行修到这块主板帮我量一下阻值

网友A:
板号 看点位就知道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板号 看点位就知道了?

网上找不到点位图

网友:
有修到的同行吗

网友:
100K AND 1M

网友:
这个前两天修到了,还给客户了,有图纸

网友:
鑫制造有图纸

网友:
点位图上看了加上去就是

网友:
修电脑不买图纸怎么修

网友:
这个才是重点,嘿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