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潮7000-13 上电0.0028

楼主(2024-05-24):
小新 潮 7000-13 上电0.0028按开键没反应,拆开量电池座边上的电感对地为零,仔细一看标注的电容有裂纹,直接换,阻值正常。
亮机开机正常捡钱成功
电池

网友:
连烧鸡都省了

网友:
这机器 爱炸电容 特别是CPU供电芯片附近几个电容 超级容易炸
然后是电池接口旁边这颗 也遇到10台+
然后屏接口旁边 有个 遇到5台+