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tx1060 max-q核心更换问题.主板核心坏了,

楼主(2024-05-25):
是不是要买一样的mxa-q的核心更换?普通的核心可以换吗?换了要做什么处理不?

网友A:
看不懂``估计核心不好整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不懂``估计核心不好整

意思是之前主板上的核心是gtx1060 with max -q我想换普通核心gtx1060,可以不可以用

网友:
这个不清楚能否代换

网友:
核心代码一模一样,直接换就行。

网友B:
随便代换,这个是由bios决定的功耗差距而已N17E G1 A1就行。还有你显卡什么问题?我看你把核心供电管子拆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随便代换,这个是由bios决定的功耗差距而已N17E G1 A1就行。还有你显卡什么问题?我看你把核心供电管子拆了

代码43了,进系统有时供电会没有核心和显存都被关闭,有时候正常进去有供电也是代码43

网友:
直接换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