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求个网件R7000P的编程器固件

楼主(2024-05-25):
各位大侠,刷cfe变砖了,求个网件R7000P的编程器固件

网友:
感谢会员654957,感谢维讯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7000p.rar: https://url06.ctfile.com/f/1497206-1249624828-d622d6?p=1762 (访问密码: 1762)

刷进去不能启动,反复重启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刷进去不能启动,反复重启

你要用编程器把整个固件写进去       你刷错cfe了,7000跟7000P不是同一个方案的,不能通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要用编程器把整个固件写进去       你刷错cfe了,7000跟7000P不是同一个方案的,不能通用。

上面截图确定是7000PLUS,编程器全刷

网友:
这型号是不是有两个版本啊?固件不一样

网友:
改了下cfe,已经能启动,但丢失原厂的mac等信息,不能变语言,不能升级

网友:
上传一个好的r7000p cfe,把上面的固件的cfe替换就行

mtd0

网友:
总结下,可能r7000P有两种存储芯片,造成有的固件烧录后启动不了。